长城300P4-PFC电源 通电炸保险 应从何入手

楼主(2010-10-27):
本人小白,以前只会换换电容,本想深入的学习一下,谁曾想下定决心要学后,到手的第一个故障电源就来了个下马威,外观上来看,保险炸掉,200wv 330uf 的大电容鼓了一个,更换了330uf电容两个和保险管后通电,保险又炸掉了,开关管未测,现在应从哪里入手? 电源是给朋友替下来的,最后修不好也没关系,就是想练练手,多学习点东西,还望各们大侠不吝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
对了.两个蓝色的压敏电阻是好的

网友:
看看原理图 ,论坛上面很多的 一个一个排查

网友:
这时候应该从自己的理论基础下手,这个是没有捷径的。

网友:
爆保险,查一下整流桥和滤波电容。

网友:
四个桥式整流二极管,一个一个检查,正反检查。辅助开关管、功率开关管、后级肖特二极整流二极管、功率开关变压器等都要检查

网友:
查整流管,副电源开关管.

网友:
非常感谢各位的热心指教,四个整流二级管已查过,都是好的,其它的东西都还没动,我这就去量。再次感谢~~

网友:
查开关管附近的两个二极管,可能是这两个二极管击穿,直接构成回路

网友:
开关管坏了,三条引脚之间都短路了,开关管附近的二极管完好,还有其它的需要查的么,没有的话,明天买两个13009换上去过电呀。

网友:
没把握的时候就串个100W的灯泡上去

网友:
不懂原理瞎干是没有进展的,盲目更换元器件只会让故障扩大,还是先练好基本功吧,多看看关于电路基础原理的书籍。

网友:
先学习一下维修开关电源的理论和原理吧,先把基础打好。盲目是不行的

网友:
上电炸保险先查整流桥主滤波电容主副开关管···,不放心就在220回路串一直100W的白炽灯

网友:
基本来说,两个开关管,肯定都烧了,,,如果没烧,运气好,整流部分烧了,!!

网友:
多谢各位大侠的指导,电源已然修好,更换了330UF的电容两个,保险管一个,13009两只,现电源工作正常,各路电压均OK。

在此再次感谢laiguod   恍惚如梦   FPGAARM   朱民   zbwxxx   郑鹏(大鹏)   天高云飞  及其它朋友的指教,理论基础,正在学,但是理论联系实践嘛,边学边修,学得更深刻,也更有动力,希望各位朋友在以后的时间里,能继续帮助我这个初级阶段的菜鸟。

网友:
估计两个主开关管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