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HDD "erase" 提示灾难性故障

楼主(2010-10-27):
硬盘:Barracuda 7200.7
容量:40G
型号:ST340014A
这是个有坏道的硬盘,用MHDD扫描修复后无果,重启后进入MHDD打入命令“EARSE”(输入“ERASE”无任何反应),然后看到这段信息我就束手无策了:
******CATASTROPHIC FAILURE****
<Message>
Broken drive.
<End Of Message>

Press any key to continue...

请问高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还有之后怎么处理、修复;请高手门指点一二,我是个菜鸟可以的话麻烦说得详细一点,谢谢了....

网友:
前几天也遇到这种事情了,无果

网友:
处理不了。需要用PC3000做自校准。

网友:
ST的盘清0时遇坏扇区都会这样(此时用COM口可看到不停出错误信息,硬盘ATA口会停止响应几到几十秒,所以会这样),必须开SF。
我修盘从不做清0和扫描加P之类的活,盘体有问题的都是直接开SF,只有SF成功的盘用着才放心!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了解,但是好像希捷的硬盘开SF需要COM设备支持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