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开机掉电一般主要修那里

楼主(2010-10-27):
小弟新手    这方面有点迷糊

网友:
虚汗,短路、芯片不良、过压,欠压,……………………

网友:
这样让人怎么回答呀      在基地多学学吧

网友:
是啊,原因很多的啊

网友:
好好学习吧  慢慢就知道了  都要过程的

网友:
主板上有些电压没起来!短路的会引起掉电!

网友:
还有温控也会引起掉点!

网友:
虚汗,短路、芯片不良、过压,欠压,……………………
引用 网友A:

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