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手北桥芯片NQ82915GM与QG82915GM能互换吗

楼主(2010-10-27):
请问高手北桥芯片NQ82915GM能与QG82915GM能互换吗

网友:
应该可以的吧,我换的时候读不注意前面的 ,就分集显还是独显的

网友:
都是 915GM 应该可以的吧

网友:
可以直接互换的!QG开头的是有铅锡珠的,NQ开头的是无铅锡球!

网友:
可以直接互换的

网友:
可以换的,都是915GM嘛

网友:
可以换的,都是一样的

网友:
学习了知道了NQ和QG的区别了

网友:
都是915的应该没问题

网友:
会英语就是好啊 ,能知道的多

网友:
可以换的 不过还是学习了 弄明吧前边的开头什么意思啊

网友:
可以直接换就可以了

网友:
我换过了不行,不知是没做好还是什么的,能看到屏亮就是不显,最后没办法,又把原来的北桥又从植了一边,上BGA后搞定

网友:
应该可以的有可能是没有做好吧

网友:
可以互换,我做桥,只留意是集显还是独显的。。可能桥坏或没有做好吧。

网友:
可以换,NQ是有铅的,QG是无铅的。我这也是猜测,如有知道的,还请告诉我一下,谢谢。

网友:
当然不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时候也是行呢。。因为都是简写的第一个字母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懂就不要装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