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笔记本 TECRA S1

楼主(2010-10-27):
前几天送了东芝
笔记本
TECRA S1 加点后亮一会屏就黑了,但风扇还在转,有时能进系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笔记本

网友:
黑 了之后里面有没有图像,没有的话,是 在哪个时间段黑的 ,有没有规律

网友:
没有图象,也没有规律,开机时就有电源连接灯和电源信号灯,黑屏后就只有电源信号灯在亮

网友:
电池和光驱灯闪灯是橙色

网友:
黑后电流有没掉下来 或是屏幕里面有没图像

网友:
黑后电流下来没,没了你接个外接显示器看看,

网友:
试下外接什么情况,很可能是显卡出问题了

网友(2011-07-17):
建议加焊显卡试试,

网友:
显卡出问题了

网友(2012-06-17):
楼主有这个机子的图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