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00 无语。

楼主(2010-10-27):
一块七彩虹C.NC61-M2的主板。故障现象是不跑数码卡。按维修流程,先打阻,ATX电源座 各电感 和供电MOS管的阻值都正常。上电,触发后量电压,发现无CPU核心供电。上假负载,发现有1.5V电压。拖电源IC (ISL6566),故障不变,还是上真CPU无电压。打VID线阻值,正常,跑VID线的线路,发现VID线连到了IO (W83627EHG),大喜,以为找到了故障,换IO,发现故障依旧一样。维修进入困境。 仔细看板子,又有发现了,原来北桥是NF-6100-A2。这个桥太烂了,地球人都知道呀!!! 风枪对着6100吹一下四边,稍凉后再触发,跑码了,接显示器,亮机了!! 当然这时量CPU核心供电也正常。
分析: 因为VID线直连了IO,所以要考虑可能IO要控制CPU电压(很多主板在BIOS中有调节CPU供电电压的功能,但大多数还由防伪芯片控制。)所以先换IO,换IO还不行后就要把维修思路改一下了,这时量过IC6566的工修条件,37脚的电压不正常,但没有跑线。对付6100的方法太家有很多了,但本人还是喜欢用风枪吹,只要吹一下就好,就可以确定是芯片坏了。这个板子换桥修好。6100还会引起无CPU核心供电,无语了。。。

网友:
6100好像用风枪吹效果比用BGA做好。汗一个。
不过都容易再坏。

网友:
楼主维修思路很清晰啊值得学习啊

网友:
6100就是烂桥,

网友:
风枪比BGA效果好,牛~~

网友:
学习了.楼主的换IO前有没有压一下桥?也许这样能更快更准地判定原因.
现在看到NF的板子不亮首先就想到压桥...条件反射啊.哈哈

网友:
确实!

通电运行 用一段时间 以后

又容易 再坏!
。。。
通病!

网友:
NF的桥 真无敌,死皮赖脸要空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