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 g2110w 显示器

楼主(2010-10-27):
有一个明基 2210 显示器 高压电源板坏了 检查是开关管击穿 电源控制芯片击穿 代换后 还是无电压输出 请教各位大侠还有什么地方坏
开关管型号是 k2763L 我用 k2761 代换的
电源管理芯片型号是 ld7522ps用同型号代换的
k2761旁边的一个电阻击穿(0.34)

网友:
启动电压有没有?

网友:
无启动电压

网友:
这机器富士康代工的。我以前修到过一次。不知道怎么的。老烧电源芯片。不会炸。。就是喜欢短路。一会这2个脚短。以后那2个脚短。。最后把芯片周围零件(电阻电容)换完了。。不知不觉中就好了。。很郁闷

网友:
芯片的反馈回路的元件不良。

网友:
没有启动电压还不好说,看一看启动电阻断路了没有

网友:
查看开关管G级    好像有个10欧姆的电阻

网友:
回复 网友A:

    检查了 也更换了 但是还是没有 电压

网友:
启动电压有没有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就是没有启动电压吗

网友:
现在是 有5伏电压 但是还是不能起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