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410S用电池可以开机,用电源不能开机。

楼主(2010-10-27):
今天接了一台HP4410S用电池可以开机,用电源不能开机。但用电池是开机以后才有3.3V和5V,用电源是插上电源就有3.3V和5V。是不是I/O有问题了。

网友:
用电池开机后有,用适配器插入就有,是正常的。

网友:
这个要原装适配器开机的,

网友:
查查适配器中间的针有没有6V以上的电压,先从最简单的来

网友:
用的是原装适配器,还是一样的啊!用电池可以开机,用电源不能开机

网友:
你先要看下只用电源的时候,待机是否正常,可能在保护隔离和EC

网友:
HP4410S的适配器是大头吗?如果是大头,插电后中心的细针上应该有电压,应该是多少我记不清了,
不上电池,只插适配器,看主板上的开机条件是否都满足了,如EC、晶振、RTC、3V、5V、开机键等等

网友:
单用电源待机正常吗,是不是保护隔离有问题啊

网友:
待机是0.02,开关键上有3.3V的电压,按时以有跳变,还没搞定啊

网友:
先换个适配器看看,再查acin电路

网友:
查acin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