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300-306看似不过内存

楼主(2010-10-27):
东芝M300-306看似不过内存,北桥换了,内存的作条件都有,供电也正常,显卡板也换过了。插内存和不插内存的电流一样的。还没解决啊!

网友:
用测试卡看看

网友:
用测试卡看了,还是一样的,现在是没思路了。

网友:
检测是不是换好了

网友:
打阻卡测测阻值啊

网友:
用测试卡看到什麼請說清楚

北桥换了,显卡板也换过了,
如果你說它們(北桥,显卡)一定是好的,
試一試刷BIOS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样什么意思,跑码没,跑什么代码的

网友:
M300的机器有些通病,这是我离开广达时刚出来不久的机器!
主要有BIOS程序异常,显卡板供电芯片(PWM)有缺陷(电压不稳),主板场管缺陷(功率不足)。楼主可以参考下

网友:
先看看SM总线有没有波形,如果没有的话那还没读到内存呢。查查SM总线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