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TravelMate 360 电池能够充电 不能放电

楼主(2010-10-27):
acer 360 电池能够充电 不能放电.拔掉电源,用电池开机,电源灯一闪就灭,用适配器可以正常使用,请问大家该查那  谁有图纸,谢谢.

网友:
看似电池毛病

网友:
从楼主的提问当中可以看出还没有理清维修思路!
1.电池可以充电?是否有持续充电电流呢,充电电流是否正常呢?如果异常,那么电池有可能损坏或充电电路异常。
2.电池放电,电源灯一闪即灭!那说明电池有放电过程。有可能是电池电量不足,也有可能是放电电路异常!
综合上述情况:A电池损坏造成充电异常也无法正常放电!B充电电路异常造成电池无法储存足够电量而导致不能放电。还有要说明的电池的充电电路和放电电路没有必然直接的关系(也就是说充电电路和放电电路一般不会相互影响!)
那么,只有楼主把情况分析清楚了才有维修依据!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出问题,也就是冲放电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