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检修基本功

楼主(2010-10-27):
<主板检修基本功>教你测试电阻、贴片电容、二极管三极管好坏
电阻作用:降压、分压、限流、分流等作用一般用在主板供电部分。电阻在电路中的运用。电阻串联阻值增大,电阻并联阻值减小;把数字万用表打到略比电阻标称值基本相符档位用两表笔直接测量电阻两端,若测得阻值鱼标称基本相符,则表示电阻是好的,若测的阻值明显偏大或无穷大则表示电阻已坏。
排阻作用:排阻分为a:八脚排阻;b:十脚排阻;c十六脚排阻
c测量办法与测量普通电阻相同
电容作用:滤波、耦合旁落与电阻组成RC定时电路与电感组成LC
谐振电路,电容还有通交流,隔直流、通高频阻低频的特性
贴片电容的判断:把数字万用表打打到二极管档,两表笔直接量电容两端,好的电容万用表读数为无穷大;若万用表读数为零,则表示电容击穿短路,贴片电容漏电时无法用万用表测量,只能用替换法判断好坏。
电解电容判断:电解电容从外观上表现为法鼓、漏液、变形等打数字万用表打到二极管档,用两表笔任意触碰电容两端然后调换表笔再测量一次,好的电容万用表万用表读数应从负值迅速跳变到无穷大位置,若万用表读数跳变到某一数值后停止不动或跳变比较缓慢则表明电容漏电;若万用表读数为零则表示电容短路。
二极管作用:检波、整流、稳压、箔位、限幅和作开关用等二极管有单向导电性
二极管的好坏判断:把数字万用表打到二极管档,用表笔测量二极管任意两端,其中一组读数为600欧左右,而另一组为无穷大说明此管为好管反之为坏管
三极管的测量
三极管的极性判断及管型判断:把数字万用表打到二极管档首先用红表笔假定三极某一只引脚为b极,再用黑板笔分别触碰三极管其余两只引脚,如果测得有两次结果读数相差不大并且在600欧左右,则表明是对的,红表笔接的就是b极,且此管为NPN型管,ce极的判断,在两次测量中以测得读数最小的一次为例,黑表笔接的是c极,读数最大的一次黑板笔接的是e极。
三极管好坏的判断:吧数字万用表打到二极管bc,be极正向读数在600左右;反向没有阻值(e极正向反向均没有阻值为好管)反之为坏管。
场效应管的作用:放大、调制、谐振和作开关用,场效应管是电压控制型器件。场效应管的好坏判断:把数字万用表打到二极管档,用万用表任意触碰场效应管的三只引脚,好的场效应管最终结果只有一次有读数,并且在500欧左右,如果在最终结果中只有一次有读数并且为零时,须用万用表短接场效应管引脚,然后再测量一次,若测得一组为500欧左右读数时,此管也为好管,不符合以上规律的场效应管均为坏管。
热风枪焊接时之前,风速应该调到1至2档;温度5至6档,因温度过低热度达不到;温度过高烧毁元件;风速过大容易吹跑贴片元器件。

来源:迅维网
作者:苦豆

网友(2014-03-07):
很详细的元器件检修及功能说明

网友:
这家伙基础比较好 可以

网友:
基本很重要啊

网友:
很详细阿 有时间拿出我的古董主板测测玩

网友:
很好很好 复制了……

网友:
pnp型 你吃了???

网友:
楼主还有没有自己的经验传授给我们啊

网友:
威武基本知识很重要

网友:
哈哈。这些我都会了哦

网友:
太详细了   谢谢楼主

网友:
在牛逼的板子也是元器件码出来的,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楼主说的除了电阻、二极管。大都不能在线测量。一般都不准确。看连接电路如何?

网友:
很好的资料

网友:
努力学习, 努力学习

网友:
很好的资料。。。。

网友:
正在这里学习http://www.chinafix.com

网友:
经验是根本。

网友:
很好的经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