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3000自动开机掉电

楼主(2010-10-27):
     ASUS A3000一插电自动开机,诊断卡4条横线,显示已经复位,可调电源跑到0.5A,然后掉电变待机0.04A,按开机开关,现象和刚刚说的一样,请问怎么办。。。

网友:
电流.5A,cpu肯定没工作,查一下CPU供电和cpu

网友:
看看CPU有没有工作
如果工作,看是不是内存没工作

网友:
有没有人在来回呀

网友:
内存的供电有没有满足?

网友:
这款北桥容易虚焊,加焊一下

网友:
有可能是有电压没出来,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