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有板号是DAOAT1MB8HO 的图纸?

楼主(2010-10-27):
此板可能是DV6000吧。版本是REV.H
板号

网友:
AT1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2957

网友:
张老你好,我的是AMD的CPU,第二个不是AMD的图纸,可以把第一个打开第一页看一下版本可以吗?谢谢。

网友:
楼主是单桥的吗 我发给你看看是不是啊
Quanta AT1 rev[1]. C2A.PDF

网友:
第一个就是楼上的那个。版本C2A,KBC ENE的KB3920Bx或KB936,桥:mcp67或mcp67d,CPU:Turion64 sempron
第二个链接串号了,我把它去掉算了。我也找不到原来找到的内容了。

网友:
我有AT1的,也是单桥的,就是因为版本不对,现在我测得声卡CX20549的6脚和7脚到短路,看我的AT1现在的版本他们不应该短路的,7脚是接地的,6脚是桥发出的信号。所版本是REV.H的就短路。不知是对还是错。导致现在不认声卡。

网友:
我换了声卡还不行。拆了就不短路,为了搞清楚短路的来龙去脉。希望能找到同样的图纸。版本是REV:H

网友:
版号和COMPAQ F700的一模一样 AMD的U MCP67MV-A2三桥合一 楼主找到图纸没?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