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600m 开机一会掉电

楼主(2010-10-27):
dell 600M 拿来时发现电源口L77 和D108 烧飞了 换上好的件 开机正常 刚要进BIOS 就掉电了,在开机不开了 把电源头拔下来再插上 才可以开机。开机一会马上掉电。 I/O换了南桥换了 CPU 供电芯片换了 网卡加汗了 故障依旧 看论坛里有很多一样的问题 有没有知道是哪里坏了呢 ?等待大家解决

网友:
量一下1632 ,22脚连着的电阻,阻值是10,看看坏没有,手上有一个这个问题.

网友:
在换1645时发现掉电的时间可以延长了 加热这区域不掉电,是不是那个电容或芯片热稳定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