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K10 笔记本用不了USB鼠标

楼主(2010-10-27):
型号:TCL K10   刚开机时   USB鼠标 USB键盘都能正常使用,过20分钟左右   USB鼠标卡住不动了  用不了 但键盘能正常使用。U盘也能用,就是 USB鼠标用不了,硬件管理里面, USB鼠标  有黄色!号。南桥已经加过焊
请高手指点!

网友:
第一:换鼠标
第二:换鼠标
第三:换鼠标
第四:如果按照以上方法还没解决的话。。。。。。换人,然后重复以上三个步骤

网友:
鼠标已经换过了啊

网友:
驱动问题吧。有些系统自带的驱动不怎么好用的

网友:
USB鼠标一般不用装驱动的,在USB鼠标用不起的情况下换个插口能否用呢?

网友:
已经搞好  居然是北桥 估不到啊!!!!!!

网友:
是北桥虚焊了吗?
如果是北桥虚焊的话,应该还有其它故障现象
我以前遇到过DELL D505不能用杂牌USB鼠标,换上一个正宗罗技鼠标就好了

网友:
晕了。。USB鼠标不能用,U盘能用。这跟北桥也有关系?
都是5V供电的嘛。真是长见识了。

网友:
这种问题都有啊,真是不敢相信,很解释不了啊

网友:
我个人觉得应该是系统的问题把。 换个系统看下 。  如果是硬件的问题。 那就所以USB 的设备都不可以用的

网友:
USB 不能用跟:北桥没什么关系吧:我修了好多年机子没见过这事:学习了啊。应该首先换系统试下不行测U口供电然后再找DATA 和CLK这两根信号对地阻值是多少。一般就这几点就能搞定这种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