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sz66掉电

楼主(2010-10-27):
今天接了台SONY SZ66的
笔记本
,电流能到一点几,有时屏可以显示到SONY的那个画面,然后就掉电下来,电流为0.000,按开关没反应了,去掉插头,再上电,又可以开,然后又掉电,烦死了,帮帮忙吧。。。。。。
笔记本

网友:
主板上有没有4个1412和4个1414的管子,有的话,把它们全换了试试

网友:
没有那些芯片啦

网友:
查查看看是不是哪里保护了

网友:
主板有没有进过水?我前几天修过一台CR系统的和楼主的故障一样,是进水的,主供电带不起负载,一上电就掉

网友:
这板子没进水,没开机,他自己都会保护,电流为0,。000

网友(2010-11-29):
机器保护了 , 看图纸一个个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