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主板 IO芯片待机发热

楼主(2010-10-27):
一七彩虹主板,换了南桥后,IO芯片待机时就发热。测供电和外围电路,没发现短路,换一个好的IO依然发热。测南桥附近的电容和打PCI阻值也没发现异常。请教各位,有没有见个这种毛病的。

网友:
南桥 没有换好!

网友:
肯定南桥没做好,重做下南桥吧。

网友:
注意下细节,测量下南桥后面有短路没

网友:
我晕,犯了低级错误。原来的IO可能已损坏,新换上去的方向搞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