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液晶 高压板 去保护 OB9936 有知道那个引脚是去保护

楼主(2010-10-27):
那个高手知道OB9936 这个高压芯片是去保护的 或者是引脚定义的 告诉下
芯片

网友:
到这里查一下引脚资料,http://www.alldatasheet.com

网友:
搜索不到引脚资料么

网友:
强烈建议修好保护。不然你收了钱也不一定出得了保修期。

网友:
查什么保护呀,看看是不是灯管挂了吧,直接外接灯管试

网友A(2013-12-28):
看看是不是灯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