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FP556S通电电源灯一闪一闪怎么回事?

楼主(2010-10-27):
如题:
有时候动一下电源插头就好,把电源插座从新焊了一遍,故障依旧
有3.3V电压,无12V电压。偶尔可以正常显示。

1和2脚阻值30M正常吗,1和3脚也是30M

网友:
有可能是电源板的问题,供电电流不够

网友:
电源插口上面中间脚有没断?

网友:
测量下电源12V 5V  输出正常吗? 明基的显示器开关按键极易损坏,更换下。如果供电正常,就有可能是高压板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焊盘脱掉了

网友:
5V滤波电容?

灯闪的时候测下电压。

还有怀疑驱动板,刚才修了台组装机,开机就是指示灯闪,就是因为屏线接触不好。

网友:
看电压是否正常
电容有没有漏液,鼓包的
5707?

网友:
这机器开焊的地方很多,,,打开细查一下,一定能找到的

网友:
把高压保险断了 试试  应该是高压部分毛病     如果不闪了就查查高压部分吧 一般都是C5707击穿了或是11P06

网友:
这种故障,首先,测量12V和5V,,不正常的时候看看,有这两组电压没,如果有的话,向后面的驱动板查,如果没有,就在电源部分,,然后,重要看有没有地方断线!或焊盘断了,很难看出来而以!!总之,首先得判断故障部位!!

网友:
不是主电就是高压
或者控制电压

网友:
个人倾向轻触开关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只有3.3V   ,没12V供电

网友:
没12V的话,你要看看正常的情况下有12V吗??测试点对不对,,如果只是没有12V而5V有的话,那应当是哪个地方短路引起12V保护了,如果12V5V都没有,就是主电源有地方断路或断线!!

网友:
上这种图有什么作用,看来只有玩暗棋高手才能看得懂了

网友:
把变压器的脚补下焊肯定好

网友:
BENQ有几个毛病
1、5706容易坏
2、高压部分电容容易暴,或者容值小了
3、开关容易坏
你仔细查查看

网友:
回复 繁华,依旧 的帖子

如何测5706阻值

网友:
回复 网友C:

    如何测5706,测几次阻值差别很大

网友:
回复 网友D:

    黑笔接2,红笔接3无穷大
   红笔接1  300到800阻值  为好
  相通则为坏

网友:
回复 繁华,依旧 的帖子

黑2红3无穷大,黑2红1  32M

网友:
万用表跳二极管档,一脚在基极,量另外两个应该差不多

网友:
不接驱动板和灯管,测下各组电压是否正常,接是驱动板再测下各组电压,如电压不稳则是电源负载能力差。

网友:
测5707,看有没有短路或击穿,一般是电源后极短路保护了

网友:
插电后,能正常关掉显示器吗?如果不能,大概应该查12V,5V这块的供电

网友:
5707很爱坏,还有一个记不清了,好像是9204吧,也很爱坏。另外,几个变器的脚很容易开焊。

网友:
   估计是虚焊了··我现在的显示器  和你 的故障一样   不过  我不想搞他      有点闪 我就摇他几下·····等实在不行 在修吧····呵呵··

网友:
用点灯管的工具测试一下就知道了也许是灯管问题,要不就是开启电压的问题,有的是低电平开机,有的是高电平开机,先测下主板开机时是低电平还是高电平

网友:
我碰到过是高压板IC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