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K8M800自动上电的维修案例

楼主(2010-10-27):
刚拿到主板自动上电 关不了机,初步判断这个板的上电时序是由南桥和
IT8282M来完成,查电路图,还有我自己跑出来的线路图

这个是我之前做的IT8282M自动触发关不了机的维修标注图

   了南桥之后,不自动上电了,量电压发现没有CPU核心供电,查图纸

CPU供电ISL6566
VCC
5V正常
2433脚电压 12V正常,
37脚输入的开启信号0V,电压是由12V通过两个电阻分压过来,信号是由IT8282M发出, IT8282M
OK

网友:
好案例呀!好齐全的资料

网友:
为什么不先干掉IT8282,而干掉南桥呢?

网友:
为什么不先干掉IT8282,而干掉南桥呢?
引用 网友A:

先干南桥说明楼主是通过跑电路先查出南桥挂掉,图纸上可以看出,SUSB信号由南桥发出,待机时为低电平,按开关键后变为高电平,通过三极管拉低8282M5脚,随后9脚由高电平变为低电平,完成上电。自动上电,SUSB信号在待机状态下就为高电平,说明南桥已经坏了,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分析很到位啊

网友:
少见的SB+防伪,第一次听到ASUS,GIGA,MSI之外的防伪芯片参与触发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思路很清晰明了,学习了

网友:
楼主    我有一个 和你的一样的主板       能点亮    但老报警     显示器上 会显示   COMS  错误   软驱错误  键盘错误    启动设备检测错误      不知道  什么问题 刷过bios      换过IO   都不行

网友:
都是高手。学习了,谢谢分享。继续吧

网友(2011-01-02):
但是这个实例关于IT8282M描述的最经典!谢谢楼主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