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速来!联想e280s不能上网

楼主(2010-10-27):
联想e280s 不能上网 网卡芯片是ac131 插网线无反应和没插一样 换网卡芯片 ac131比以前好了多了 可以连接 看本地连接发送50 接受0 系统从新做了 还不行 又换一个芯片还是那样 是不是换网卡芯片还的 换什么芯片么 如刷程序 如换什么芯片那 小弟是新手不知怎么修了
芯片

网友:
是笔记本联想昭阳e280s 在线等

网友:
有可能是芯片不对 最好换原型号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但不是联想 我当时是换了pci扩展芯片好的 你也可以试试

网友:
是不是有可能南桥的 问题

网友:
查网卡变压器及平衡电阻

网友:
查一下网桥有没有坏

网友:
在系统里看看有没有MAC地址,还有网络变压器到网卡的线路

网友:
小弟在这谢谢了 网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