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1电源适配器进电线烧断

楼主(2010-10-27):
一个19V,电源适配器前端进电线被烧断了(接市电那条线),是什么原因,怎么去修复,因为是220V电压,不敢上电查。
有没有这方面经验的,给个方法!

网友:
用万用表一量电路板里面就知道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怎么量了,测试点在那了

网友:
这样的小问题要回答,找内行的人吧。

网友:
电源内部短路了

网友:
是否是线与盒子的连接处?在长时间的扭转下断了,接好就行了.

网友:
换了再说,应该问问故障发生的原因,有助于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