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xm-17ch2开机亮下就暗屏

楼主(2010-10-27):
今天早上接了部联想17‘的显示器   开机显示下   就暗了   拆开一看  电容鼓包了  本以为把电容换了就不了而然的的好了 谁知往往出人意料   故障涛声依旧     于是我换了下高压电容   还是不行    我外接灯管一看   有一组灯管不亮啊     好了  这下摸不到头绪了   有那位大虾出来指导下

网友:
不是没亮。。是只亮了一点点。。。就那组的变压器坏了!

网友:
灯管坏了就会出现一闪既灭的现象啊 换灯管就好了

网友:
用通用高压板试试。还有点点灯管看看有没有坏的

网友:
外接灯管测试不亮的那组坏了,对着好的一组测一下有那个元件不良换掉。不会测试就换个通用板吧。

网友:
直接外接一个高压板

网友:
外接高压条测试灯管没问题    我也没那组的高压线圈   之后就吧它改为通用的了   谢谢各位的经验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