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87541 不触发

楼主(2010-10-27):
机器:旭日125
板号:LE2
故障:不触发。

状况:图纸上的EC是97551,机器上带的是NS 87541,以前有触发,可以开机,但会不定期掉电,掉电后测量是CPU电压没出来,经查是SC451的25脚VRON电压才1.7V左右,正常时是3.3V的。后来加焊过EC,结果就出现开机不触发了。更换过WINBOND的87541也不触发。待机电流0.01左右,正常。

目前的状况是
待机电脑EC的34,45脚3V_ALWAYS正常,16脚的+3V为0,此电压要开机触发后才有的,也正常。161脚的电阻和电容都没有了,可以开机时也是没有的。标值前面带*号,不知是什么意思。VCCRTC的电压2.8V左右。但没进到EC里,

87541的171脚电压无跑变,D7接南桥一端有3.3V,接EC端3.07左右。如果拆掉D7,接南桥端3.3V也没跳变,接EC端是2.8V左右,也无跳变。EC的晶振一端无电压,另一端有2V左右电压,这个有人说正常,有人说不正常,现在没修好也确定不了。EC的2 脚NBSWON#按开关时有跳变。ACIN有2.76V电压。176脚LID591#有3.37V。1脚PWROK_1 ICH PWROK无电压。168脚REFON无电压。

现在的疑问是171脚的电压没跳变不知是哪引起的。

网友:
换个晶震看看,再仔细量下EC旁边是不是吹掉件了

网友:
晶振跟南桥的调换过,晶振是好的

网友:
晶振没有起震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版主   那应该从哪查起呀?主要检查哪方面?

网友:
你要确保换的EC是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买到新的,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网友:
晶振想连的两个电容换过没有

网友:
供电。和复位正常后。EC就应该起振。如果确定晶振和EC好的话。就应该是谐振电容的问题

网友:
EC没有焊好吧?把EC的脚涂上焊油,用风枪绕着吹一下

网友:
EC  晶振 协电容

网友:
精正一边没有电压是不对的,电压都没哪里来的波行,。。。。没电压哪他阻值正长么?32.768是好的么,哪中间的电阻,电容是好的么,
。。这种EC也是很爱坏的,

网友:
换了D7后,终于有了进一下发展,但D7拆下来量又是正常的。我将D7跟其他的调换了,现在可以正常触发了,现在将正常值更新一下:
晶振一脚有0.23V电压,另一脚有0.76V电压。D7接南桥一端为0V,接EC端3.37左右。开机触发时3.37V电压将被拉低。171脚 有高低高的跳变,现在触发正常,但还不跑码,无显,现在电流在0.541左右,有待进一步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