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535 显示LOGO后掉电

楼主(2010-10-27):
机器型号:ACER 4535
          故障是显示LGOG后掉电,掉电后不能再次上电,电池也无法充电。

          查到EC的ACIN信号对地,换了一个新的EC还是对地,十分郁闷,没有思路了,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
补充一下,此ACIN信号还经一二极管到达南桥,南桥端也是短路。不知道这个ACIN为什么会到南桥

网友:
装上硬盘 看看

网友:
ACIN接地肯定是不对的,先排除短路故障吧

网友:
装过硬盘没有用,ACIN对着电路路全拆完了,装的新EC他还是短,拆下EC就不短

网友:
那就是acin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
能开面到LOGO,一般供电系统有问题保护了,换个南桥看看,

网友:
排除短路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