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柯美7616V 不打印 接电脑没反应

楼主(2010-10-27):
一台柯美7616V 才用了三万张不到,现在故障为不打印,接电脑上不提示发现新硬件,换过电脑,换过线,故障依旧,复印一切都正常,不报错误代码。主板已拆下,未见有明显损坏痕迹,有没有熟悉这板子情况的,帮忙一下,还没啥维修思路
错误代码

网友:
应该是主板坏了,

网友:
我也估计是主板坏了,但问题应该不严重,打印口的数据线是从打印控制主芯片上直接出来的,复印又正常,查了下线路,+d -d短路,不知道是不是本来就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