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页
东芝M200 CPU 100%问题

楼主(2010-10-27):
自己有一台东芝M200机器,迅驰赛阳1。5CPU,开机上一阵网后,忽然变的很慢,一查发现CPU使用率在100%。在细查发现使用进程里,有一个程序名为iexplore.exe进程就用了百分之九十多。重新分区格式化硬盘,故障如初,换硬盘,还是一样。换了CPU,内存都没有解决问题。大家给点方法。
cpu

网友:
刷新一下BIOS

网友:
应该还是系统问题吧

网友:
全盘格式化后重新做系统

网友:
这些都排除了,你想,连硬盘都换了。怀疑CPU座,还有点怀疑CPU总路线的相关电子元件的不良,但这都不好查,CPU座也不那么好做

网友:
次机也有通病你先查一下是不是软件问题再考虑硬件

网友:
内存 硬盘 再考虑是不是主板问题

网友:
这个跟系统有关系,但是跟主板也有关系,以前接过一个也是这样,最后换板好了

网友:
肯定是主板的问题 北桥的可能性很大 的,要么就是IO

网友:
这个问题就先软后硬。一个一个换了测试就好了,亮机一般都用排除法了,呵呵

网友:
这机子的通病你不知道么。 就是CPU 供电那块的问题啊。。

网友:
是不是某个硬件的驱动有问题?

网友:
有修过CPU100%的问题,换南桥搞定的,但不一定跟你的一样哦

网友:
散热不良也会引起CPU100%的现象

网友:
百度一下那个进程是什么进程呀,换了硬盘还有问题,是不是PCI总线上的问题

网友:
你是用什么东西装的系统啊

网友:
应该是软件问题居多

网友:
此问题很纠结...还没遇到过

网友:
查出来告诉一下,有碰到100%的问题,不过一般都是软件的。

网友:
加几个电容看看,如果还不行,那就做南桥把

网友:
今天拆出来把问题索在了CPU温控上,觉得温控很可疑,于是直接把温控芯片给拔了,现在烤了近三个小时的机,没问题。希望彻底好了

网友:
加几个电容看看

网友:
为什么没有人讲NEC电容引起的呢,这是通病啊

网友:
CPU后面的那个NEC电容的问题大点

网友:
还是换板吧

网友:
此机器有通病的,CPU座旁边加三个330的大电容看看。

网友:
用DM重新格盘做了系统就好了 典型的系统有病毒问题啊

网友:
换个系统试试 这样的问题应该多从软件方面考虑吧

网友:
有毒了分区看看

网友:
u 滤波电容

网友:
为什么回帖的都不看帖子,明明人家都处理好了。

网友:
病毒吧,,要不打开的东西太多了,应是配制跟不上

网友:
英业达的板吧

网友:
此机故障已彻底解决,就一个动作-- --拆了温控芯片。之前有怀疑CPU座子的,没想到这一着中了。谢谢大家的关注!

网友:
加焊下南桥,,

网友:
CPU 供电芯片问题

网友:
加两个CPU供电滤波电容试试

网友:
有病毒或者是cpu散热问题

网友:
这个应该是硬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