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屏LTN141AT03的屏线接口??

楼主(2010-10-27):
       请教手上有一块三星的 LTN141AT03的屏,宽屏,上网查了分辨率应该是WXGA 1280×800,想该成显示器,问一下需要什么样的屏线?看接口应该是30针的,应该是单6,双6,还是单8,双8? 请教高手,小弟不胜感激.

        翻阅资料看到的数据线和时钟线的对数判断屏线的接口类型。
       我看到屏线接口的脚位旁边写着  Rxckp,Rxckn  ;  RX0P,RX0N , RX1P,RX1N, RX2P,RX2N   还有三个wpn,wed,.vcc  应该是30针单6的片插的屏线吧。

网友:
这屏  是台式机还是笔记本应该能看出来吧  笔记本的薄 台式机的厚    笔记本单6双6  台式机单8双8      你再看看几组信号线  不就知道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笔记本的屏大部分都是单6或是双6的的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看到屏线接口的脚位旁边写着Rxckp,Rxckn  ;  RX0P,RX0N  RX1P,RX1N;   RX2P,RX2N 应该是30针单6的片差屏线吧。

网友:
要么你就找屏定义PDF
要么你就在屏上一个个脚的量,先量出VCC,GND,然后量出一对对的数据线来(每对数据线中间是100欧)。
要么就找卖驱动板的人帮你,他(她)们个个是高手,哈哈。

你那个英文字母要是没抄错就是单6

网友:
回复 网友C:

    没有抄错。呵呵。等我上个图片大家看看,帮一下小弟。

网友:
大家帮忙看看这个是用30针单6的屏线吧???
另外那个屏线旁白的接口是啥接口呢??请高手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