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C467

楼主(2010-10-27):
自己的本本,开机滴滴两声报警,然后可以听到进系统的声音,但屏幕是没显示,请教高手怎么修?本人只会修主板啊!!

网友:
你外接显示器能显示吗?

网友:
如果外接能显示的话,你重装一下系统试试,要是还不行,你用手电照一下本本的显示屏,如果有隐隐约约的显示,那就是灯管方面的问题了。、

网友:
外接不显,不应该是显卡的问题的

网友:
看看排线是否松动

网友:
以前也发生过这样的状况,排线拔了重插就好了,现在重插几次都不行

网友:
响两声是认不到显卡怎么会有显示呢,查显卡的供电压 数据线有没空焊。

网友:
如果是独显的,那就是G84显卡坏了,GPU空焊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听到进系统的声音,还是显卡有问题么?

网友:
一般到认显卡的时候只会听到一声认显卡的声音,响二声就是认不到显卡就算进去系统也照样不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