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LG 1942S 电源IC LAF0001 FAN7601代换不通电

楼主(2010-10-27):
请教  LG 1942S 电源IC LAF0001 FAN7601代换不通电
这液晶刚维修的时候 是开机闪一下 黑屏
拆机后发现三个电容鼓了   更换电容后点不亮
换回故障电容 闪一下 黑屏
更换高压部分开关管 电容 故障排除  。。。。。。

大概用了一个多月 后 不通电了。。。
换了 FAN7601  开关管都没效果。。
fan7601   应该是好的
装机测试的时候 8脚  ref基准电压 0.4-2.5波动。。。。7脚电压5付
拆下来  7脚加10以上电压  8脚电压5付

网友:
本人维修新手 电源IC周围原件 都测试了  不知道故障在哪里 希望了解的给个维修思路

网友:
1脚电压多少V?查一下8脚的外围电路有没问题。

网友:
1脚电压  280付  8脚外围电路 查过 不知道是不是好的。。。那个小电容拆下来测量过 好像是好的  50V   0.1UF

基本断开外围电路后测量 开关管也拆了 光耦拆了  1脚电压 260- 310
7脚 从7.8-12付不断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