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泰信936 器件是什么型号

楼主(2010-10-27):
安泰信936 器件是什么型号
这是个 什么类型的管子 是可控硅么  936里的调温的管子 后级接烙铁的电阻丝 找不找这个型号的管子 有没有替代型号

网友:
控温元件 一般都使用可控硅,,,

网友:
不是啥稀罕的焊台,坏了直接扔掉买新的就算了,有时花时间找零件维修的费用比重新买新的东西更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