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 做显卡后不亮了。

楼主(2010-10-27):
AMD的U 。做完显卡后,开机电流跑到1.48,(不正常。) 不插内存电流到1.3几。 第一次以为桥没做好。取下后 重新值球。 故障依旧。    有哪位遇见过此内故障的麻烦指点指点。。 在这先谢叻。

网友:
再做  显卡  也有可能显卡坏了

网友:
显存有没有压在一起?

网友:
看有没有断线和显卡是不是坏的

网友:
要换一个6150北桥的,

网友:
单桥还是双桥的?单桥的话可能桥不兼容

网友:
回复 网友A:
北桥显卡集成的。

网友:
看了波形么? CPU 工作没有。   要不就换一个U 看下。    最好还是点一下示波器 看U 工作没有

网友:
换一个桥试试看,桥坏了也是不显示的。

网友:
换个桥看看还有看一下有没有掉焊盘

网友:
V3000呐,真是个纠结的机器~直接内接

网友:
换桥吧,G6150的经常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肯定又是搞死人的6150  那玩意就爱坏   直接换一个吧
我们都吃了好多亏了 每次都加焊能好  过一个月就回来  然后再焊就挂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设备简陋没有示波器, U我换过。没有用。 今天换过一个晶振 电流跳到1.5 可还是不亮。 愁。。。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大哥, 我都加汗 有重做过了。。。

网友:
没办法,,只能明天换个试试。。 V3000啊。。 简单的也是它。麻烦的也是他。。。

网友:
V3000加焊不行就直接换咯 要不真的和纠结

网友:
估计显卡 挂了

网友:
这种桥只能换,不要去加焊或是重做。否则只能是自已给自已找麻烦。

网友:
有可能显卡坏了,换个显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