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跑马正常不显示

楼主(2010-10-27):
一顶星YM-845GL主板,无独立显卡插槽。跑数正常就是不显示。刷过bios,烤过北桥,就是不显示,是不是北桥挂了啊?

网友:
和我的一块技嘉的845GV的问题一样,跑数26 50 75 00 都一切OK了但就是不显,VGA 的几条线追到北桥都无问题,我判断是北桥问题 就是无BGA 再加上845感觉没必要修了,没有验证

网友:
一般都是北桥问题

网友:
可以看一下行  场信号。老板子有的会经过74门电路到集成显卡

网友:
好老说一声,让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
打下13  14脚的对地阻值看,正常有几百欧。

网友:
红 绿 蓝 阻值正常吗 还有 行场正常吗??有无断线 . 正常换个VGA头.不行就是桥坏了一般

网友:
打3基色的阻值 13  14的阻值  不过你都测过了 估计桥挂了  不行换桥

网友:
看看有没有门电路 08或者125的 先换掉 打RGB 行场阻值 然后北桥

网友:
查下行场信号,3基色等,北桥坏的比较多

网友:
打北桥到cpu的ad值

网友:
回复 网友A:

    首先看显示器有反应没?如果一点没有的话查行场 跑过门电路后割线打值

网友:
我的一块MSI的主板和楼主的一样做了桥客户拿回家一天就又不显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