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插上电源后要等5分钟才能开机

楼主(2010-10-27):
我有一块主板插上电源5分钟后才能开机,不知道是哪里问题?论坛高手给下维修思路。

网友:
电源换个看下

网友:
1.换个电源
2.主板电容

网友:
换主板哪的电容 ??????

网友:
是ATX电源的问题。换了就会好

网友:
电源供电接口接触不良,检查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你确定故障 是在主板上面,先看主板没有明显电容爆的,再查一下COMS电路中的电容是不是漏电。

网友:
遇到一片板,也是差不多的故障,换南桥就好。

网友:
换电源还不行的话,就是主板上电容问题

网友:
主要是看看你的ATX电源,再就是看下你的主板上面的电源插座的出电是否正常。。。。

网友:
现在的台式机主办好便宜,如果合适的话换主板最多。。。

网友:
应该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主板哪电容可能有问题~换个板试试~

网友:
先换个电源,如果还有问题,哪你可以确定是主板的问题,主测COMS周围电路!

网友(2010-12-09):
已经修好,是电容大肚子了。

网友:
明显就是电容问题,目测看看,没有查开机线路部份的电容是否漏。

网友:
学习了,不过是我也先换电源先

网友:
磐正主板?供电IC

网友:
楼主好像不是我们这行的  这里好多门外汉  希望大家以后再解决问题的时候分析下提问者的水平,想楼主提到的问题可以这样和他说  直接换电源或主板吧

网友:
我有一個小朋友的電腦,我幫他接了外接音效卡後,再接上USB鼠標,
進入WIN跑馬後黑屏,要等數分鐘才能進到系統,我的結論是
音效卡與鼠標衝突了,建議大家都用PS/2鼠標,它是最穩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