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M-L17CH2液晶显示器白屏(有图)

楼主(2010-10-27):
联想LXM-L17CH2液晶显示器白屏

顾客抱来说是白屏

就拆机 看看打开  第一眼就看见驱动板有个三个脚的·估计是个内同1117 的管子烧了
然后看屏上的有个芯片业是烧了个洞

然后就换了屏上的芯片 ,找了个驱动板 也是联想   接口都一样

接上还是白屏  ,奇怪了   ,  然后 找帖子发现说 屏上保险   ,, 我就有表笔打了下  屏线过来又个小的  感觉是保险     换上一个好的   开机  还是白屏

一会 那个屏上的 小芯片业烧了    ,现在怎么办啊·

·屏供电管坏  是哪个啊··

网友:
这个部分的小芯片烧了吗?量哈什么地方短路没(如电容)

网友:
是 的  烧了  周围嘛  谢谢  我看看

网友:
换了供电IC后测量屏供电的电压没有?屏供电多少??

网友:
还有短路的 换完芯片 先别急着通电 好好的检查一下别的器件,要不越烧越多

网友:
晕,惨不忍睹啊,

网友:
一个个把屏电路上的都量一遍吧。

思路:量屏上的供电脚有没短路。顺着供电跑线路全量一遍。

网友:
上电前,看一下屏供电电路有没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我手上有个LM170E01 A5和你的状况一样!查不到有明显短路!

网友:
恩   是啊··怎么判断是屏本身坏啊··

网友:
不查短路,就装保险上电试机了呀,汗,牛

网友:
屏烧了 很少修好

网友:
有短路吧, 电容是否击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