辅助电路常用的开关管有哪些型号?

楼主(2010-10-27):
ATX电源辅助电路常用的开关管有哪些型号?如何替换?看这个(有三行文字:7517169   18049100    PHILIPENS)是什么型号的开关管?,用什么型号替代?就是这个管子

网友:
这管子还真没见过,是场管吧,三极管3866,BU3150,山寨电源甚至用13003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管子在辅助电源后面,应该是辅助开关管?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什么叫辅助电源后面,上个图,不会是肖特基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辅助变压器,与两个C4106的管子在一个散热片上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看是不是三极管啊,是的话找个3866之类的换看看行不行

网友:
是场管的话应是2N60,是晶体管的话应是C3866、3150,总之管子耐压大于600V电流大于2A。

网友:
可能是电容,

网友(点评):
胡说八道

网友:
那大哥们是什么哪

网友:
如是NPN管,用BUT11A代,
如是场效应管,用6N60代.

网友:
辅助电源的开头管有些用三极管有的设计用场管
主电的两个开关管直接用13009代替吧

网友:
如果这个封装的,如果烧坏了的话,就难说了,,,只能通过百度了!!没烧坏的话,测得出,是场管还是三极管!,还有一种可能是IC,,三脚的厚膜!另外,实在没办法,只有通过周围的元件,画个电路图,再找一些电源的电路图,对比,能分析得出是什么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