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10 触发后到0.65掉电

楼主(2010-10-27):
搞了台DELL D610的机子,拿来的时候触发到0.05A掉电,换了个MAX8550供电IC后就能触发到0.65就掉电,CPU供电正常,CPU的PG信号,复位信号 AD线均正常,CPU也换了,哪位高手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
电压全部出来了没有?
  cpu供电芯片焊接OK不》?

网友:
h——rst是否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