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加电掉电

楼主(2010-10-27):
最近接到好几个主板 都是加电就掉电  考虑到短路    先把CPU供电4PIN 拔掉 于是可以加电  以为CPU供电电路有问题 可测量 上下场管  并没有  好像也没什么驱动芯片  此时把CPU拿下 于是又可以加电了  以为CPU有问题 于是换了只新的 故障依旧  求高手给予解惑!

网友:
不可能没有供电IC吧,光测管子是不是检测的少了点呢,掉电肯定是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把U拿掉看掉不,应该是短路,你可以 试一下看把P4的辅助电压拔掉,看一看其它的供电,时钟等

网友:
查一下cpu座,和主ic

网友:
先考虑电压,如果有,再考虑CPU座子.这种问题在915,945上见的比较多,一般情况下 都是座子

网友:
是AMD的U

网友:
如果是 AMD是单桥的话就是桥问题了

网友:
电源IC换了么???

网友:
你上CPU上电压CPU看他还掉电不,有可能是电源IC空焊了你加锡焊一下咯

网友:
已修复 华硕主板加电掉电

谢谢 各位大师  我用风枪吹了下背面  好了 看来是CPU座虚汗了 才一年 华硕的 呵呵 ~!

网友:
现在好多板都是CPU供电出或桥供电出不来都会掉电,一般打值正常就强行通电测试那个没出来再对应该修。

网友:
谢谢 强行供电也是个办法

网友:
我修华硕的,有一部分是温度侦测电路,一部分是IO,还有一小部分是桥的问题

网友:
还有温度侦测电路?

网友:
现在基地的第三批BGA 有没有用过。。效果如何。。。简化版的。。

网友:
一般都是 一 CPU座子虚  导致VID组合不对     二   电源管理芯片有问题  可以测上下管的控制极对地阻值  相同位置的值应该 差不多 如果相差很大   就很有可能是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

网友:
一般都是CPU座子虚引起的!

网友:
AMD的好多都是虚焊的问题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下 我有款775的CPU也给楼主的故障一模一样,,他们说775的CPU座子容易虚焊。但是我的座子是插针那种。那种应该不会虚焊哈。。

网友(2014-10-26):
加焊一下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