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200不触发

楼主(2010-10-27):
刚来的时候自己开,电流到0.5的时候,等2到3秒,就掉,掉完了还开,现在彻底不开了,3.3和5v待机都有,其他的不知道怎么测了,
不触发

网友:
0.05不正常

网友:
那个0.05不正常?

网友:
CMOS放电放一下看看行不行?

网友:
0.05好像有轻微的短路把。 仔细查一下看。 IBM 的待机好像没那么高

网友:
开机电路,看看EC的工作条件

网友:
正常是0.03 ,再降到0.02(少数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