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 A69T 复位不抛码,急,急,急。

楼主(2010-10-27):
    RT。  一ONDA A69T主板,不上CPU电压为1.15V,上负载为1.53V,上CPU为1.08V。电源管理换过。  求个思路!!!!!!!

网友:
思路打开撒,你不能守着U不放撒,看一下其它的,内存供电对不,NB 是不是有虚焊,之类的,放掉U把,把其它的检查完了,在回来收拾它。

网友:
一般北桥虚焊为多

网友:
北桥焊过不好。  刷个BIOS已经好了。    连我自己都不知道为啥。   谁能解释下?

网友:
很多时侯刷BIOS会有不同的结果

网友:
回复 网友A:
BIOS 坏了 导致不跑马 也很正常啊

网友:
    BIOS引起复位不跑马是正常。 可是电压问题怎么解释?

网友:
电压还需要解释吗?真U跟假负载VID不同,所以电压不同呗

网友:
BIOS损坏 会造成电压不正常?没遇到过。学习了

网友:
CPU电压属于正常的。你现在正常状态去量下。 3个状态的电压高低是不一样的

网友:
现查各路供电是不是都是OK的在往下面进行,,,然后查时钟 复位。。。

网友:
论坛里有这样的标题就是不跑马先刷BIOS

网友:
先刷BIOS不行就是桥虚焊了吧。。。。。

网友:
CPU在没有正常处理信号时,也就是没有真常工作时 电压一般都比 正常工作时的电压要偏离低
一般CPU有电压出来了 说明内存供电 和桥供电 还有其他电压基本应该正常 遇到这种情况 应查CPU的时钟 复位 正常的 再查AD线有无虚焊  有帧信号 就刷个BIOS 换个I/O试一下  如果没有帧信号就干桥试下

网友:
先量一下几个重要的供电看看正常吗?再看时钟,复位!最后量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