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众8600GT 540M 256M DDR3显卡 求救

楼主(2010-10-27):
显卡主供电电感、GPU背面滤波电容对地R均为8欧、显存供电电感对地R77欧、现在无显示。请问资深高手,GPU坏了吗?如何维修?
显卡

网友:
上机测电压

网友:
显卡主供电电感、GPU背面滤波电容电压1.42V,显存供电电感1.9V,现在仍无显。

网友:
看BIOS电压 正常不? 重刷下看看

网友:
GPU电压好像有点偏高了

网友:
用软件测试看能不能认到核心跟BIOS再对应该得修。

网友:
BIOS在风扇下面。量不到,拆掉风扇又怕烧GPU.那位大师有测试软件?如何使用?要用集成显卡还是双显卡机器测试?

网友:
用集成显卡第一启动就可以了,用nvflash 检测看看能不能检测到核心,看看bios是否为0字节,刷一个进去看看,都做完了,焊GPU吧~~~~

网友:
启动了在插独立显卡?

网友:
集显开机设置第一启动为集显,后关机,再插上独显,开机,显示器接集显,就可以了

网友:
那位师傅有8600GT测试程序,发给我一下。为谢!QQ:530456938

网友:
学习了 ~!有学到了一点维修与测试经验!

网友:
学习了~1不过我感觉像核心空焊

网友:
GPU没有挂,对地阻值8欧是正常的。。。。。造成黑屏的可能原因,也就是解决的方法:在没有掉件和断线的基础上。。①重刷BIOS;②检查74逻辑门电路;③检查总线耦合贴片电容;④滤波电解电容不良;⑤以上都确认没问题了,加焊或者重做GPU。。。。。。

网友:
感觉也是空焊

网友:
加焊或者重做一下GPU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