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C467无显示

楼主(2010-10-27):
开机滴滴两声报警,接着可以听到进系统的声音,屏幕无显示,外接也不显,本人只会修台机主板,不会搞本本,请问是显卡坏了还是排线有问题啊??

网友:
外接不显有可能是显卡的问题,可以先加焊一下看看

网友:
加焊 显卡 嘛。 百分之九十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先加焊一下看看

网友:
估计是显卡虚焊了

网友:
加焊会返修的,换个10改进版的上去就OK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更换2010升级版 的好了

网友:
现换显卡才是根本

网友:
外接没有显示,你在键盘上有没有按切换键呢!一般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有可能不是显卡坏啊!有可能屏,高压条,屏线,

网友:
%100显卡问题。今天刚换了一台C467A的显卡,小显卡板G86的芯片

网友:
加焊显卡,这是通病。

网友:
加焊显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