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精英P4M800-M7问题求助

楼主(2010-10-27):
一精英P4M800-M7问题求助

主板有时可以开机 ,有时不能开机。  能开机时 会卡在 BIOS中。如图。   进入BIOS中,几秒钟就死机了。

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

网友:
有没有刷过BIOS试过?

网友:
手上没编程器。  如果排除 BIOS后 会是哪的问题?

网友:
只有先刷BIOS

网友:
换内存试试  散热怎么样

网友:
内存是好的,换达,  不过感觉CPU 温度是有点过高,开机几秒,散热片上的温度就开始有点微烫了。

网友:
刷BIOS 电池电压 南桥

网友:
cpu温度高,就死机,换个风扇刷bios

网友:
上图好像 是检测IDE设备应该跟南桥有关,不能开机时查一 下上电条件,测一下开机电路的跳变如果是南桥发出不正常就是南桥挂。

网友:
怪事了,换了一个CPU 就不卡BIOS了,但原板上的U上别的机又没问题, U是同一型号的 C 331的。     不过现在又有新问题,  就是会卡windows启动菜单那, 非得重启一下才行, 反正现在断电开机第一次就会卡在启动菜单那,   要重启一下就可以,  进入系统后又正常使用,跑几个小时也没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cpu座  也有可能是桥

网友:
请问哪个有 这个板非2006  06  12的 BIOS吗, 个板是 ECS   P4M800-M7  REV3.1

因为换U时 的版本是低版的 当时好像没有卡  ,但我却刷了这个 发现卡,  想换回去 可没有这个以外的其它版本, 都是 什么 V1的  。             管网也没  真垃圾

网友:
是不是U座有问题了 刮一下看看

网友:
一般都是BIOS问题呀。。。在就是电压正常不呀。。、。

网友:
精英板子座子虚焊的多

网友:
先刷个bios排除此问题了先

网友:
CPU座子虚焊有可能

网友:
同意楼上的,精英多为cpu座虚焊,好像是板子太软了

网友:
加焊CPU坐吧,精英的板就容易座子虚焊

网友:
应该是桥有问题吧

网友:
座子和南桥吧,好好弄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