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触摸板没反应.

楼主(2010-10-27):
DELL笔记本.进过去.拆开晒干后.正常.但是触摸板没反应了.进系统有鼠标显示.但是动不了.重拆把线重插了还是一样.触摸板背面是一团黑物质那样的芯片.加不了焊.求解中...

网友:
有可能触摸板坏了,换了个看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修就修嘛.修不了再换啊.这样减少成本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样的问题我碰多了,真正能修好的机率是很小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地加焊的触摸板就直接换了算了.?   我想找他的管理芯片在哪.看加焊行不.

网友:
回复 网友A:

    触摸板在什么情况下会坏?怎么判断它非换不可了?还有代换原则呢?

网友:
换吧,我们这进不都是换的呀

网友:
查一下供电脚和数据脚先

网友:
纠结.这触摸板在搞不定的情况下.装上了.过了一夜无意间发现它自已正常了.

网友:
查一下主板的信号线和供电正不正常先吧!

网友:
连接线没坏的话就换触摸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