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电源适配器自动开机如何维修?讨论

楼主(2010-10-27):
经常有说接适配器自动开机,往往会想到没上COMS电池或者CMOS电池没有给RTC电路供电。
为什么不上COMS电池就会自动开机呢?还有些上了COMS电池也会自动开机,能保存系统时间的也可能自动开机。
此类故障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呢?系统大家共同交流

网友:
ATI 的芯片  组 不上CMOS 电池的话 就会自动开机的。。   ASUS 的有时候取了电池也会自动开机

网友:
自动开机的我一般看COMS电路,还有动南桥。我也没搞明白为什么不上COMS电池就会自动开机的原因。还希望高手分享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292685-1-1.html
USB供电引起关机变重启

网友:
还有可能是KBC上的PWR_SW信号,上电自动动作.查看前端的三级管开关电路

网友:
装了电池还自动开 一般查查南桥的SLP信号 可能 什么地方把它拉高了

网友:
这问题不好修 前阵子修了一个541 就是这样  前后整了半个月

网友:
没怎么碰到过,碰到的都是连锡引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修好没。一个朋友昨天也在问我这个机型的自动开机

网友:
在我经验里,可能是 COMS电池,也有可能是,开关键,那路接的元气件有问题,导致,电源管理,误认为开机了。

网友:
顶起来大家讨论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