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V-TVM 维修求助!已修好!谢谢各位大家辛苦了!

楼主(2010-10-27):
此板插上电源不按开关就通电,卡跑00 ,短接板上POWR 和RST卡无变化。CPU无供电其它供电正常,CPU供电模块是RT9245A。I/O:IT8716F-S  这种会不会是I/O引起CPU无供电呢?
更换RT9245A一切OK   特意感谢小门等师傅!

网友:
华硕没CPU供电  别的供电正常  多是电源管理坏 与IO没什么关系

网友:
     换I/O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按开关机键 也关不了电源 插上插头就通电 电源绿色线接到IT8282M9脚,受5脚控制,5脚直接连到I/O 且5脚在按开关键时有0——0.7V电平变化。8282也换了还是关不了电源,是否CPU不通电就关不了电源 复位键也不起作用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修过这款板吗?期待回复 谢谢!

网友:
如果你测的供电都正常的话 可以刷BIOS 放电 换IO CMOS跳线不要跳反

网友:
先换IO看下  看能不能关机   8282坏的很多 最好一起都换掉

网友:
手头暂没IO 又得淘了再换 所以听听各位的意见 谢谢

网友:
关不了机的先修开机电路如果 IO也参与开机的就先换IO

网友:
想问一下。怎么能知道一个主板上的IO是管开机的还是管不开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修过,一个是不加电I/O坏。一个是声卡问题。 最后整的是前响后不响,后响前不响,,郁闷死。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可以跑线试试!

网友:
直接开机不是重点,关键是跑下线查查CPU供电的条件,看看是外部原因还是内部原因

网友:
谢谢各位!已经修好 在旧板板上拆了个RT9245A 电源管理芯片换上OK

网友:
学习了,以后碰到这样的问题直接或电源芯片了

网友:
又学一招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