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我晕,一ATX电源辅助电源的管子与交流电(市电)相连?

楼主(2010-10-27):
查一联志科技LZ-300-P4电源,发现辅助电源管子竟通过一标注“472  1KV”字样的元件(什么元件?我刚开始学习,不懂啊,)和300K电阻后与交流电(市电)相连,我晕了,什么原理?怎么与网上公布的其他电源电路图不相符?期望高手解答,谁有这个电源的电路图发一份看看!谢谢大佬的图,明白了杂牌电源的电路

网友:
是耐压1KV容量4700pf的电容,如果是冷地与热地之间元件的话,应该是与电阻组成隔离电路,因为冷热地之间完全隔离会形成两者之间的静电积聚,当静电积聚到一定程度会击穿隔离器件泄放掉静电。

网友(点评):
非常正确。

网友:
看样子是很普遍的一种杂牌电源。本人曾经画过这种图,不过好像有点出入。中央那个没有标识的电容就是那个472 1kv。

网友:
这种电容电阻,二楼说的没错,,是正常的!!一般来说,这个是不会坏的,除非是雷打的,有可能坏!

网友:
300K那只是启动电阻

网友:
电路没问题 是你理解 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启动电阻与220V相连?不是说与300V直流相连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