诡异的上电时序 昭阳E42

楼主(2010-10-27):
接受一台E42本本  为二修   开始是南桥坏  不触发  换南桥后能触发但是电流到0.12掉电  抓紧时间量电压  反复测量发现全板只有内存供电的1.8V起来了 其他电压都没反应  再查其他电压不起来都是因为IO(KB925)未发出SUSP#(此信号正常应该为高 但此时一直为低) 接着便是查IO条件 未发现异常 南桥已经返回 S3 S5  并且IO收到S3S5后已经发出了1.8V的开启信号SYS_ON  但就是不抬高SUSP#  连续换两片IO还是一样  再换南桥 不行  把IO的SUSP#脚挑起也没有反应  LID等也已经查了 都正常  不知道此io还需要什么条件才能发出SUSP##  忘各位师傅不吝赐教! 谢谢! 附上此板图纸  io太大 截图不方便  IO在34页

昭阳E42G LA-3541P-IFTXX_R03_0216_1.pdf

网友:
你最好切个图 下来。 不然人家想帮你 还要 让费下载分,不过我觉得是不是 本身SUSP#被其他的地方拉低了呢。   有没有短路什么的呢。

网友:
个人感觉也是SUSP#的输出有短路。你应该挑开EC的SUSP#的引脚。看看EC有没有送信号出了。在往下查

网友(点评):
把IO的SUSP#脚挑起也没有反应

网友:
回复 网友A:

挑起还是一样 还是低电平

网友:
应该是条件不满足,如果条件满足的话,挑起应该有高电平

网友:
仔细查一下IO的周围电路吧。。。。。。

网友:
将32.768换掉看看效果!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有呀

网友:
io 供电是否正常 还有就是io该脚的输出端对地短路

网友:
应该是南桥没焊好

网友(点评):
南桥已经返回 S3 S5

网友:
如果只有内存的供电 那是不是南桥进入S3状态了 这个应该和ACPI有关系了吧?

网友:
IO供电有没有问题

网友:
谢谢大家关注 !原因是板层短路 已经搞定了

网友:
学习了  楼主好历害

网友:
又一个夹层短路,看来还真小看了本本的PCB了

网友:
   额 、PCB短路啊 ?值得学习 。。。

网友:
是啊   楼主有时间的话说下到底是哪一部分短路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