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昂达7300GT极速版显卡GPU发烫是不是坏了

楼主(2010-10-27):
一块昂达7300GT极速版显卡不装散热片开机,用手摸GPU芯片不到一分种就发烫,测量GPU上面的电容对地1欧姆。
芯片
显卡

网友:
手摸GPU芯片不到一分种就发烫,请问你有装风扇吗。。不装风扇发烫很正常啊

网友:
没有装散热片就是这样试机

网友:
7300GT不装散热开机一下就会烧掉。FCPGA封装的芯片发热大散热面积小,必须要装散热才能试机。

网友:
饼哥说,现在新的显卡核心电压对地阻值很小,还是量供电正常不正常。我一次把5200没有加散热片开机,差点烧了。小心啊!

网友:
主板维修学习区
的帖子
没是散热片上电发烫是正常的,对地值1欧也是正常 先测供电是多少吧。现在的新卡对地值好多都是1或0都是正常的。

网友:
1,73 76系列必须加风扇才能通电,我以前烧过2 片7600
2,73,76 可以优先加焊主控,
3,再测显存

网友:
楼主小心啊,7300不加散热器是不性的啊,小心你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