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00待机0.03不触发维修一列(适合新手看)

楼主(2010-10-27):
故障描述:裸板上电待机电流0.03,按开机键到电流0.04掉到0.03
前期扫描:目测主板MAX1632及周边元器件,BIOS,IO等多处都有焊过的痕迹(估计都换过)
开始动手:用万用表二极管档简单打了下主要供电大电感对地阻值,基本正常.上电测MAX1632工作条件:

22V+ 19.5V
21VL 5V没有
触发瞬间测得:
23SHDN只有0.26V
7TIME/ON52.3V左右,
28RUN/ON30
既然23脚总开关信号电压几乎没有,那就先查这一路了,跟着图纸找线索

23脚信号电压经R175(1K小电阻)U73门电路4,4脚是输出脚,5脚为供电,1SUS-ON2脚的AUX-EN均由IO(LPC47N254)发出.
于是先检测U73工作情况:
5脚供电3.3V正常
12脚没电压,触发后1脚有2.3V左右电压,电流上到0.04很快掉到0.03,1脚对地正向阻值均为400多欧,反向700多欧,不正常吧,看来有微短,拆掉U73再测1脚反向对地阻无穷大,应该正常了,料板拆个换上去,上电待机0.01,触发测SUS-ON 3.3V正常,电流上到0.4,CPU供电也出来了,CPU内存电流跳得很好,接屏亮机,装机烤两个小时交货.

网友:
值得学习的东西。 谢谢分享。。  能很快的找到故障点,不过你过的那个微短 有点不是很明白  应该怎么去判断么。/以我的风格 我是直接去换的。像这样反向700多欧 我不敢判断是微短

网友:
楼上说的是啊,700欧还是微短路?

网友:
能这么快修到U73这里,我有点看不懂

网友:
回复 网友A:

SUS-ON信号电压被拉低且U73四脚无输出,所以基本上可以判断是U73有问题,微短只是个人理解